楼主(2005-03-28):
我在MATLAB/SIMULINK中根据永磁同步电动机的dq数学模型建立的仿真模型能够起动起来,在三相正弦供电的情况下,电磁转矩也是正负交变的不过最后稳定在负载转矩附近,电机转速最后也能稳定在同步速附近。这和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有谁明白是为什么啊,请指教。是电机数学模型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A(2005-09-23):
你在仿真中考虑环境因素影响了吗?
电动机参数随因工作温度或磁通值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与频率有关。
在无刷直流电动机和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中,温度升高会使永磁材料的磁性能下降。当电动机温度超过环境温度时,为产生与环境温度下相同的转矩,就必须增大定于电流,由此使转矩/电流的比值下降,这会影响电动机转矩灵敏度,同时使定子铜耗增大。此外,更重要的是使峰值转矩能力下降。 温度升高时,感应电动机转子电阻值随之增大.一般来说,增大50%都是可能的。如果不能及时检测或运算出转于电阻的变化,那么矢量控制所必需的定向坐标就不再沿转子磁通方向定向,这在动态过程中会引起磁通振荡,并产生相应的转矩响应,在稳态运行时也会使磁通、电流和转矩偏离指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