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9):
热继电器是整定电流与动作电流怎么分别,帮忙解析下好吗?

网友A:
整定电流不就是动作电流吗?

网友B:
整定电流是电机运行时的电流
而动作电流是热继电器动作时候的电流

网友C:
整定电流是热继电器的书面用语.动作电流就是行业俗语.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整定电流不就是动作电流吗?
我晕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定电流是电机运行时的电流
而动作电流是热继电器动作时候的电流
我真晕了?呵呵

楼主:
哪个说得对呀

网友D:
我受不了了!!!天才啊。

网友E:
整定电流是整定电流,动作电流是热继电器动作时的电流,两者不是同一回事。对应于每一个整定电流,热继电器有一条动作曲线,该曲线是反时限曲线,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

网友F:
我受不了了!!!天才啊。??????????????????????????????

网友G:
整定电流指的就是动作电流拉

网友H:
整定电流是电机工作的额定电流,动作电流是电机的过载电流。

网友I: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以及动作电流是叫法不同,但和时间的关系极大,成反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