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9):
我需要考试,但是考试内容是一个于我毫不相干的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梯形图和指令表,我因为不会所以需要各位高手的大力帮助,在下谢谢了,nhsl1234@126.com

网友A:
我试试,我也是初学者。梯形图这上面我没办法划
LD X0
OR Y0
ANI Y1
OUT Y0
LD Y0
OUT TO K20
LD T0
OR Y1
ANI X1
ANI Y0
OUT Y1
END

网友B:
楼上的!我也是初学的!你的怎么实现星三角的转换?没有看懂!是不是还少了一个输出

网友C:
程式里Y0切Y1 ,Y1切Y0 好象行不通哦!!

网友D:
通电后电机马上就会烧,因为Y0和Y1同时ON了,应该在Y0上加一个 T0的常闭,另外Y0上也没有加急停X1!我想他可能是忘了!

网友D:
方法太多了,不过可以在Y0和Y1之间用M0来过度一下,!条条大路通罗马!没事情的时候可以多想一下!

网友E:
注意要把热继电器的常闭开关给算进去。

网友F:
好象行不通,Y0 ON后2秒TO才ON,而Y1 ON的前提还必须是Y0 OFF,所以Y1这条回路的程序有问题,Y0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既是ON又是O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太多了,不过可以在Y0和Y1之间用M0来过度一下,!条条大路通罗马!没事情的时候可以多想一下!
请问一下你所说得这个M0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G:
注意了,这个需要外部大接触器来做Y-三角,转换的。你其实要做的是Y0输出,延时T后,Y0停止切换Y1就可以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外部的两个大接触器,使用辅助端子做互锁。编程非常简单的

楼主:
谢谢你,就是说编程上不需要互锁,在接触器上做到互锁就可以了?如果在PLC上做互锁和接触器上做互锁什么不同?

网友G:
你会错意思了,PLC里面当然是要做互锁的,但是由于扫描时间的关系,以及程序可能运行中出错,所以安全起见外部要做重复互锁

网友H:
都是高手啊!·

网友I:
这个指令不对哦~~~差远了~~

网友J:
去WWW。GONGKONG。COM的论坛看PLC实验

楼主(2005-05-02):
互锁知道了停止按钮是否应该加在延时T前面来?

楼主: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那位高手能否给发一个语句表过来,探讨一下?

网友K:
好象不能动作吧,梯形图画出来后输入pc中不会动作

网友L:
用两个接触器就OK了
很简单的
主要是把电机的接线接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