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9):
我想用sms卡发送纯数字信息~~~怎么设置AT命令呢??
-------
我感觉不管采用text模式还是PDU模式,发送时都得采用Unicode编码!!这样每一位数字信息都得占用二个字节!!太浪费存储区了!!!!每次只能传70位数字信息
我该怎么用AT命令,使我可以发送140位数字信息呢??

网友A:
想发超过70位数字的信息就要采用PDU的分页信息了。。。
大体上是将多条短信当做一条发。。。每一条短信是这条短信的一页!

楼主:
为什么我用的waveCom GSM modem总是有这种情况:
1、用“超级终端”发送短信、接受短信,都能成功!并且发出"at"命令后,都会有返回值;
2、但我用vb编程后,发送短信能成功,但发出“at”命令后,并不会象“超级终端”那样返回“OK”或“ERROR”值,还有就是用“at+cmgr=1”时,从mscomm1.input中读不出短信内容,为什么啊??
我的程序大致是:
mscomm1.commport=1
mscomm1.portopen=true
mscomm1.output="at"
dim aa as  string
....
do
aa=aa+mscomm1.input
loop until instr(aa,"OK"&vbcr)
msgbox.show(aa)
...
可每次aa总是显示空字符串,(从mscomm1.input中读短信时,也得到空字符串)
为什么呢??
还有,(如果com1口,如果接上普通modem,则用上面代码时,会有返回值“OK”!!!)
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吧!!!跪求!!!

网友A:
Qn 结果代码抑制。Qn 使调制解调器可以发送结果代码。参数:n = 0、1
n = 0 启用结果代码(默认值)
n = 1 禁用返回结果代码(静噪)

用ATQ0试试.

楼主:
上午我试了试~~
给mscomm的输出字符串用mscomm1.output=“ATQ0”+chr(13)
结果监测返回值时,仍然为空!!
为什么,还有,如果atq0是默认值,我应该不用对wavecom做设置,就应该收到"ok"等返回值!
但为什么收不到呢?
你能不能编段代码,给试试呢?

网友A:
呀,惭愧啊惭愧。小弟不才,还没用过wavecom GSM modem。
帮不了你的忙了。。
你只能看看说明。。。或者找生产产家喽~~

楼主:
唉,这个问题真的就没人能回答了吗????

网友A:
mscomm1.output="at"

突然想起你的这句有点问题!!!
你只传递  "at"  给GSM modem  还没输入回车:vbCr  呢!!这样它当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mscomm1.output="at"+vbCr

网友A:
mscomm1.commport=1
mscomm1.portopen=true
mscomm1.output="at"
dim aa as  string
....
do
aa=aa+mscomm1.input
loop until instr(aa,"OK"&vbcr)
msgbox.show(aa)
...

-----------------------改为------------------------------------
mscomm1.commport=1
mscomm1.portopen=true
mscomm1.output="at"+vbCr
dim aa as  string
....
do
aa=aa+mscomm1.input
loop until instr(aa,"OK"&vbcr)
msgbox.show(aa)
...

楼主:
呵呵~~很久远的问题了,我已解决了
是没有设置handshaking属性..呵呵~害我一个礼拜

网友B(2008-07-08):
广东轻工广东轻工广东轻工广东轻工广东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