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9):
plc控制电机,控制线是两根还是四根啊????
求大虾指教!!

楼主:
楼上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请指教!!!

网友B:
一根都可以 啊!要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C:
一根输出就行,接在电机接触器线圈上.

网友D:
常规的1根就行,具体还要看你所要做的要求了。。。。

网友E:
一个输出就可以控制啊~~~

网友F:
要看是几个电机。

楼主:
有人能给个比较全面的解释吗??

网友G:
你的问题很不专业.一般电机控制用三入一出,即三个输入一个输出作控制.
控制线是几根呢,自己数啊,但是要记得加电源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