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关于伺服与PLC的连接问题,硬件连接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线

网友A:
使用模拟量 直接 控制不就 得了 !
干吗非要 连接 呀

楼主:
谢谢了,
对伺服我不懂
我想用PLC来控制伺服,用PLC给伺服发出脉冲,应该PLC和伺服要连接起来的呀,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网友B:
你先到www.simocontrol.com看看,可能有你想要的资料,若很着急,你可以给我打电话010-68703050  李

网友C:
PLC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相连??
为什么?数控不是很好吗??反馈怎么办?那系统呢?程序呢?你知道高速时要保持位置的准确,在运转时是靠低速启动,高速运行,低速停止,这样才能保持它的准确!
再说它是用数字信号的,就算你选用数字的PLC那还是要驱动啊!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网友E:
plc 要选择有脉冲输出的晶体管输出类型的。
连接伺服时候一定注意伺服控制器上接收plc脉冲输出的输入口的电流有方向性,不要接错了,同时一般要加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了,这些我还是不太懂,看来只能去找个伺服来试试看了

网友F(2005-06-12):
可以的,我用过PLC欧姆龙的NC模块控制伺服.
QQ:199465055

网友G:
不用模块能用PLC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H:
我也是想用PLC来控制伺服马达,用的是三菱的,请问谁有三菱伺服驱动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I(2005-09-03):
楼上的在哪??我就有三菱驱动器的资料!!

网友J(2005-10-30):
使用PLC的模拟量模块连接伺服的I/O就可以控制

网友K:
三菱的伺服模块用FX2N-1PG最便宜,一个模块只要1300,使用很简单,比用什么模拟量合算多了,一个模拟量模块比1PG还要贵啊

网友L(2005-11-30):
10楼,可以的.可以用台湾永宏的PLC.如MN型,MC型,都可以.

网友M(2006-02-17):
用KENCE的可视KV系列PLC有四个高速脉冲输出端。最高可达50K 最多一次可发65000个脉冲左右(具体不记得了)还有高速脉冲输入端子。可以接收编码器信号进行高速计数。

楼主(2006-10-08):
台达EH的PLC的频率可以达到200k呢

网友N(2007-04-27):
一般地,连接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口和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

也可以在PLC端添加一个位置控制模块。也是位置控制模块的脉冲输出口连接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

其它的详细连接,你可以看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

网友O:
我们这里用的是一种转换器! PLC发出指令给转换器,转换器控制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