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9):
请教各位大侠:DCS系统与SCADA系统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人帮助!郁闷!

网友A:
字面上讲: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监视控制和数据采集
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分散控制系统

SCADA主要应用在电力系统
DCS在各行业都有应用

网友B(2005-09-02):
SCADA系统地域比DCS广,从它们的通信网络来讲:前者相当于广域网,而后者相当于局域网
。也因此SCADA系统的通信方式比DCS多,它可以有线(如公用电话网PSTN),也可以无线(如GPRS、CDMA、VHF、UHF等)。

网友C:
窃以为SCADA强调数据的采集与监视,而DCS除此之外具有更加强大的控制处理能力

网友D:
顶一下楼上!

网友E:
同意4楼意见

网友F(2005-10-22):
我觉得5楼说得没错。
对于DCS系统来说SCADA一般是从子系统由通讯方式传入的点,只作为显示或采集做历史的,不参与控制。

网友G(2005-12-07):
又张见识了!~谢谢

网友H:
也跟着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I:
偶也长了,谢谢!

网友J:
受益非浅。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