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9):
要求:
    一台计算机通过串口可以对多台触摸屏进行监控吗?(注:每台触摸屏该串口已被PLC占用)如果能的话,该怎么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proface的可以通过以太网进行监控,串口的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网友B:
您可以使用RS422 OR RS485,使用自己定義的巨集指令即可以達到您的需求。

楼主:
请问:“自己定義的巨集指令”是指编程,那么具体如何编程呢?望赐教!

网友B:
這需要由您自己去定義,沒有特定格式,只要您高興,例如要求碼送#123? 代表問第一台人機的第23個位置,第一台人機收到後就回應第一台相對應的參數即可,但是PRODFACE的雙串口介面的人機,具有乙太網路介面。
依照杜先生的說法:直接透過網路去讀人機或是PLC資料速度快又簡單,而且一下子就能設定完畢。(我建議也是用此方法做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