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编程简单题目

楼主(2005-03-29):
各位大虾:哪位有PLC编程的简单题目呀?能不能贴出来给大家共享一下呀!共同学习嘛!

网友A:
STEP7(S7-300)的定时器没有类似于S7-200里的TONR定时器,你自己编一个FB来实现这个功能。  具体就是I0.0累计接通了10秒钟后Q0.0接通,而不管这之中I0.0是否断开过。比如I0.0接通3秒,再断开,过后又接通4秒,又断开,再一次接通3秒后,Q0.0接通。 你编一下吧,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Shyer兄!
我试试!!
不过,是用永宏的PLC.

网友B:
别管用什么的PLC编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