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9):
最近,收到以网友发来的消息,内容如下:

标题:我是yours66_80,请教您点关于变频的问题。
--------------------------------------------------------------------------------
我现在调一个转矩限制的小问题,就是现在转矩是限制的了,但是它不在堵转下工作,用户要求变频器能在堵转下运行,转矩大使速度为零时,变频器不报故障,但是现在是开环,参数怎么来实现这个问题呢!还有使变频器报故障延时一定时间时哪个参数啊!?我用的时6SE70系列的!还望您多多指点一下!
--------------------------------------------------------------------------------
我的回答是,一般的交流电机,包括调频电机,是不允许堵转的。由交流电机的外特性曲线,交流电机在堵转时,会产生“颠覆电流”烧电机。此时的变频器,如果采用矢量控制的时候,电机堵转,其转矩电流也不可控。这个情况我是做过试验的。如果转速超过了5Hz,转矩电流就可控制了(大小可平滑调节),而且,采用编码器反馈的比不采用编码器反馈的要好些。
所以,对于普通的交流机来说,开环控制、电机堵转这两条,都做不到可以控制堵转转矩。如果采用伺服交流电机,采用闭环转速控制、角度控制、位置控制就可以堵转了。
对于普通电机,你可以考虑,机械人为抱死或者卡死,进行强制堵转,已完成用户的工艺要求,然后放开机械堵转机构,进行下一道工艺控制。

网友A:
不知道我想的是否对,我用MM440控制提升类负载的时候,确实可以不用抱闸将重物停在半空,不知道是否算是楼主说的堵转。如果是,那70就绝对没问题。

楼主:
不错,当然是堵转,电流是多大?电机是否受得了?钢绳是否发生抖动?另外,你用的是有编码反馈的矢量控制吗?

网友A:
钢丝绳有轻微的抖动,电流不知道,但电机几乎不热。没用编码器。
无传感器的矢量速度控制。

楼主:
谢哥们儿提供的应用实例。很好。不错,这种状态,就是堵转。但是,这是的转矩电流世极限值,不可调,但起码可以堵转控制。条件是,堵转电流=电机额定电流。堵转转矩=电机额定转矩。
不错。我收录此贴了。

网友A:
我觉得不是,当时是空车,什么时候有机会我用重车试试。电流肯定和空车不一样。那个石灰窑的主任是我的好朋友。除了大事我负责,小事他就不会声张了。

网友B:
好象是变频器有个0HZ运行功能,以前看过张燕滨的论著有这方面的内容,好象说ABB600的应用.

网友C:
谢谢任老师的指点,我会去进一步去验证的!不过条件有限,现在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形成过程,我作的是扭矩跟电流是一起变化的,但是只要速度为零时就会报故障!请问2楼的兄弟,你做的是不是当把速度调到零时才会使重物停住,如果是它就不是靠调节扭矩来实现堵转,而是靠速度来旋停的!

网友A:
是靠的速度,转矩是变频器自己算的。

网友D: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 6SE80系列的通用变频器,用机械方法将电机堵住不转。想测试电机产生额定转矩时对应的电流值。可根本就加不到额定转矩,变频器就报故障停机保护。请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那应调整那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6SE80系列的通用变频器,用机械方法将电机堵住不转。想测试电机产生额定转矩时对应的电流值。可根本就加不到额定转矩,变频器就报故障停机保护。请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那应调整那些参数?
屏蔽“堵转”故障即可,对电流限制要尽量准确,比如100%Ie;150%Ie;200%Ie等等。另外,纠正你一下,西门子哪有6SE80?是6SE70或是6SE6440吧?别瞎报型号呀?

网友A:
估计说的是70

网友D:
等人回答。

网友C:
我又有一事不明白了,怎么样才能屏蔽掉某个故障呢,哪个参数管用呢。6SE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有一事不明白了,怎么样才能屏蔽掉某个故障呢,哪个参数管用呢。6SE70
P830
太懒!为什么不看书。警告一次。

网友E:
我只是个初学者,关于堵转我也不是很理解,我现在看的是张燕宾老师写的关于通用变频器的书。
我刚刚使用了一台ABB800的变频器,我记得里面说过堵转这个参数选项,好象是有时间限制的,变频器的默认最长时间为1分钟。可惜我装的恒压供水系统,没做堵转试验。

网友C:
呵呵,下次注意,我看书!

网友D(2005-09-22):
型号确实是6SE80的。2.4MW的,大功率的,中间电压3000多伏的那种

网友F:
简直太棒了,象这样的知识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