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一台配料用的小皮带电机用西门子440控制其给料量,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发生反转了,请问为什么?

网友A:
能否完全排除变频器以外的行为?

楼主:
什么意思?相序没变,给料皮带是水平的,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控制给料量是根据称重传感器反馈到plc再到变频!

网友B:
变频器的参数是不是让别人动了,把启动信号设定成反转了

楼主:
没有就一下,停掉重起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