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型号 F-40M

楼主(2005-03-30):
旧机床上面的,控制不正常了,想找说明书看一下,谢谢

楼主:
如果哪位大虾知道这个型号的编程电缆如何制作,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面板的正中间有个插卡的地方,原来插了一个芯片,可能是个记忆卡,搬家的时候不知怎么掉出来,让人踩了一脚,没有他行不行?

楼主:
补充一句,机器是88年的

网友A(2005-05-05):
有编程电缆也没有编程软件呀,F-40应该不会太复杂,你踩坏的是EEPROM,没有就没有程序了,你要重新编了,你有小编程器吗?fei___dongming@163.com

网友B:
F系列的有和电脑的连接适陪器,但新的已不生产了,连旧的东西也买不到了,软件倒是可以搞到。你还是用编程器吧。如果你EEPROM给踩碎了,可能程序也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面板的正中间有个插卡的地方,原来插了一个芯片,可能是个记忆卡,搬家的时候不知怎么掉出来,让人踩了一脚,没有他行不行?
没有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哪位大虾知道这个型号的编程电缆如何制作,请不吝赐教,谢谢
首先要打消自已制作F系列通讯电缆的念头,市场价格也很高。手持编程器等工具也贵且难找,如果客户只是维修机器使用一次的,我司可代客户提供F/F1/F2老式机型的维修复制编程的各种服务。常用工具均有:
F-EEPROM-1
F-EPROM-1
F-20P-CAB
F-20P
F1-20P
F2-20P
GP-20F
F-20MW
F2-20GF1

网友D:
三菱最老的型号了;
可用F-20P、F1-20P或F2-20P编写;
没有EEPROM存储卡的话,只要PLC内的锂电池正常,可以将程序写入PLC内的RAM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