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紧急求助

楼主(2005-03-30):
各位专家:先谢谢了!我最近开发了一种磨管材弧型口的操作台,现需配一种电机,由于我对电机不了解,特请各位专家帮忙。具体要求如下:使用220v电源,连速工作,磨壁厚2mm以下直径10—100mm的不锈钢圆管材。所配砂轮重量500克以下。需配什么样的电机?交流?直流?500w?750w?转速多少?~~~能直接跟我联系的非常感谢!               邮箱:hubeibai@163.com      电话: 013797210299

楼主:
急迫!请那位大虾帮忙一下!一定感谢!

网友A:
好象就是一个砂轮机。

网友B:
没错,是砂轮机。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清楚,才好选择。砂轮机的线速度,切线方向的力或者叫接触力。这样可以确定电机的转速、功率。

网友C:
精度也不高,砂轮机可以了.实在不行就买台外圆磨!

楼主:
谢谢三位朋友!现正探索砂轮机的线速度及切线方向的接触力,以达最佳效果。不知道一般情况下,磨不锈钢材料需多大的线速度、接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