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现在出现以下问题
1、先开变频,泵没有反应。
2、工频运行一段时间,再开变频,有时会运行,有时还是没有反应。
3、开变频运行时,工频电流表也会走(电流表是分开的)
4、阀门故障灯量,变频故障灯量。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A: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变频器控制电缆应该用屏蔽电缆

网友C:
我觉得回答的都有道理,严重关注中。

网友D:
检查一下工变频输出的互锁电路.

网友E:
检查变频器运转的几个条件!启动信号正常?频率指令正常?

网友F:
先开变频,泵没有反应

表示有什么故障

网友G:
这样的供水系统都会做出来,真是的!不知道是那个单位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非常同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检查变频器运转的几个条件!启动信号正常?频率指令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