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1、引言
   可编程控制器以其高可靠性,配置灵活和完善的功能,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对于操作员所需要的报表打印、趋势图形显示、工况查寻、参数在线修改等功能,PLC却不能直接方便地提供。所以通常采用计算机PC与PLC组成一个完整的监控系统。本文以台安TP02系列PLC为例,讨论用Visual Basic(VB)实现PLC与上位机的通讯。
  2、VB在通讯控件中的使用
   可编程控制器PLC与上位机PC之间的通信,下位机为PLC,基于其可靠性极高,主要承担控制功能,而上位PC机主要承担监察管理功能,有时兼备部分控制功能,如发出运行,停止命令。VB语言是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功能强、易学易用、主要是面向学习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VB带有专门管理串行通讯的MSComm控件,只需设置几个主要参数就可以实现PLC与PC串行通讯。要完成通信必须设置MSComm的相关属性值:
  (1)CommPort:设置或传回通信连接端口代号
  (2)Settings:设置初始化参数。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或传回连接速度、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4个参数
  (3)PortOpen:设置或传回通信连接端口的状态
  (4)Input:从输入寄存器传 回并移除字符
  (5)Output:将一个字符串写入输出寄存器
  (6)InputLen:指定由串行端口读入的字符串长度
  (7)InBufferCount:传回在接收寄存器中的字符数
  3、软硬件之间:
   台安TP02与上位机PC通信时,为了实现两者的通信需要配备通信线。
  4、通信程序的实现
   4.1 通信初始化程序
   首先,在窗体开始设计之前,添加MSComm控件。
   4.2程序编写:
   4.2.1 通信控件MSComm1属性设置:
   MSComm1.CommPort = 1 设置端口号
   MSComm1.Settings = "19200,E,7,2" 设置通信参数
   MSComm1.InputLen = 0 设置读入字符串长度
   MSComm1.PortOpen = True 设置通信端口状态
  4.2.2 PLC运行程序:
   STX$ = "::"
   TransmitBuf$ = "01?5RUN"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1$ = MSComm1.Input
   4.2.3 从PLC读取资料,将寄存器内的数据资料在PC上显示以便观察监控(反应时间50ms):
   STX$ = "::"
   transmitBuf$ = "01?5MRVD000102"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20
   InData$ = MSComm1.Input
   Label2.Caption = Mid$(InData$, 10, 4)
   Label3.Caption = Mid$(InData$, 14, 4)

   4.2.4从PLC读取资料,将RelayC0001状态通过PC显示进行监控(反应时间50ms):
  STX$ = "::"
   transmitBuf$ = "01?5MCRC0001"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3
   In4$ = MSComm1.Input
   Coil$ = Mid$(In4$, 10, 1)
   C1% = CInt(Coil$)
   Label6.Caption = C1%
  4.2.5 设定Relay状态,将Relay设定为ON(反应时间50ms):
  Dim C1 As Integer
   STX$ = "::"
   transmitBuf$ = "01?5SCSY00011"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2$ = MSComm1.Input
  4.2.6 PLC停止运行:
  STX$ = "::"
   transmitBuf$ = "01?5STP"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3$ = MSComm1.Input

  4.2.7 VB6.0下CheckSum函数代码如下:
  Private Function CheckSum(transmitBuf$)
   L = Len(transmitBuf$)
   Add = 0
   Dim k, sum As Integer
   For k = 1 To L
   TJ$ = Mid$(transmitBuf$, k, 1)
   Add = Add + Asc(TJ$)
   Next k
   Do While Add >= 256
   Add = Add - 256
   Loop
   Add = 255 - Add + 1
   tempBuf$ = Hex$(Add)
   CheckSum = LTrim(tempBuf$)
  End Function

  5、结论
   PLC与上位机的结合,并通过VB6.0传送数据所构成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对于近距离传输数据的现场控制来说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解决方案。充分的利用的PLC的抗干扰性能和PC强大的图形显示,浮点运算的特点,与之有效地结合,最大限度,合理的利用资源。

网友A:
能是否将PLC参数也一并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载细看。谢谢

网友D(2005-06-28):
好东东啊,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E:
STX$ = "::"
   什么意思,请赐教

网友F(2006-04-11):
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刚学vb,还不熟悉。大虾能不能帮我编一个计算机与嵌入式系统通信的简单软件啊,用vb,先谢谢啦!

网友G(2007-02-04):
好是好,那请问各位,谁知道上位机是微机,下位机是富士变频器之间用VB编程怎么通信啊

网友H(2007-05-28):
VB6.0能和FUJI (F70)PLC建立通讯吗?
本人非常感兴趣,手头刚好有个项目:将F70(FUJI)PLC的每次工作几组测试数据进行常年保存.不知那位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731-5126925
  伍先生

网友I:
关于CPM1A与VB通信的问题
我现在在做一个CPM1A与VB通信的系统,写了一个小的通信测试程序,但有问题,请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在哪儿?
程序: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控件的初始化(属性设置)程序:
MScomm1.ComPort=1                       '设置串行端口(com1)
MScomm1.Settings="96000,e,7,2 "     '设置波特率及数据帧格式
MScomm1.PortOpen =True
str="This is a test!"
MScomm1.Output=@+str+校验码+"*"+char$(13)
~~~~~~~~
为什么我单步执行完这一步str="This is a test!"而MScomm1.Output=<Property is write_only>?为什么MScomm1.Output的值不是="This is a test"呢?我听一个高手说把MScomm1.Settings="96000,e,7,2 " 中的e改成大写,我改了之后还是不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请各位高手路过的给瞥上两眼,帮帮看看哪里还有问题?十万火急啊!!

网友J:
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K(2007-12-20):
能否再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L:
VB,咱也要学习。

网友M(2008-08-05):
不错,顶一下!
理论要联系实际,回头写程序去!

网友N(2009-02-09):
MScomm1.Output=@+str+校验码+"*"+char$(13)
 PLC是看不懂这的,没有按照格式写。

网友O(2010-07-15):
好,有利于学习

网友O:
学习一下,有利于提高

网友P(2012-11-01):
学习中,小声问一下,不知楼主有上机通过没。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