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除了这种办法外,(10ms中断一次,int x++;
如果 x == 6000, 就是一分钟 )

还有别的吗?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阿

网友A:
时钟芯片

网友B:
你可以把二个定时器串联,一个做定时中断,另一个做计数溢出中断。

网友B:
你可以把二个定时器串联,一个做定时中断,另一个做计数溢出中断。12M晶振最高可定时2小时22分左右。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在I2C里或者FLASH中,开辟两个字节的计数器,定义为INT类型,引用楼上的:
“10ms中断一次,int x++;
如果 x == 6000, 就是一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