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请问大家听说过三相380转三相220的变压器吗?
三相220干吗用?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首先您要明白一个概念问题:什么叫三相,三相不一定要380V!

网友B:
是用在大部分的进口设备,比如小日本的是60HZ三相220V

网友C:
我们单位就有一台500KVA的380V变220V特种变压器。
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工业及民用电是采用线电压为220V的低压供电系统,其相电压为110V(准确的说是127V)。和我国采用380V低压供电系统一样,在他们那里,220V(三相)主要用于工业生产中的机械设备,如电动机、机床等;110V则用于生活,如照明、家用电器等。
现在我国使用这种电源供电的,主要使用于一些从上述地方引进的旧设备。

网友D:
我国以前也有这种,一般用在煤矿什么的。现在有些国外设备也是这标准,一般转换的变压器是自耦变压器(煤矿不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E:
船上都是用这样的变压器

楼主:
这种变压器在国内好买吗?请大家推荐几个国产品牌。
功率大约15kw,大约要多少钱?

网友F:
380转220的三相变压器是有,只要有钱,哪有办不成的事。

网友G:
我们公司也用到过,而且还是可变压的,不仅是220V。

网友H:
是啊。偶这边还用到460V/400V/230V的三相变压器,不过功率不大。

网友I:
进口日本电梯在中国有使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