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厂变频改造

楼主(2005-03-30):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制药厂搅拌灌改造工程,拟在75KW的电机上加装变频器,电机功率因数为0.7,可电流却能达到180A左右,我想请教是否因为电机太老了(70年代的产品),它的实际额定功率并不是75KW??那么在选择变频器的时候应该选择多大的呢??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供参考,根据电流来选,不管多少KW

楼主:
那成本高呀,我想知道用75KW的会出问题吗??

网友A:
75KW 按理论来讲,是不行了,才150A 最少也要一个90KW的,我觉的是这样的,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所说的,就是正确的,毕竟我菜的很,

网友B:
学童说的对。应该看电流而不是功率。

网友C: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测量为180A啊,是堵转,还是你的电流表不行啊,按道理讲,75KW就150A左右啊,不管你是不是老电机啊

网友D:
楼主呀楼主。给你的帖子加精华了。你提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让人们忽略了的问题。这就是电机的极数不同,其电流差别就很大的问题。比如,同是75kW电机,2极的与12极的各自的电流差多少?可以去查一查。一般的常用的电机是4极的,可同功率的8极电机要比4极的电机大一个机座号呢。电机制造商们都知道,大一个机座号的电机,电流要大一个档次的。就是这个道理。

搅拌机,不会是高速运行的,而且其特性要求转矩要大,所以,采用多极的低速大转矩电机是对的。如果75kW电机的电流是180A,比4极电机的电流150A大,说明该电机机座号比4极的大。选变频器就必须选大一档。按学童的选择,选90KW的。就可以了。

网友E:
6楼的果然是高手!感谢中.......

楼主:
TO:1370577326我是在电机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测量的,而且是多次测量,应该不会有问题,电机都转了好二十几年了,没出过问题,应该本身并不过流才对,电机是四级的,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我也觉得使用90KW的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F(2005-08-18):
你选变频器是用什么牌子的?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如果是用国产的我建议你在把功率放大一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