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利用FX2(PLC)设计一个低频信号发生器,该如何设计??

大哥们帮个忙!!

网友A:
频率有多高说一下我看看!

网友A:
可以电话联系我

网友B:
1,用特殊定时器指令STMR
LD X0
AND M3
STMR T10 K5 M0
LD M2
OUT Y0
可在Y0输出宽度为1S,占空比为50%的方波脉冲.
2,用脉冲输出指令PLSY
LD X0
PLSY K1000 K100 Y0
3,用脉宽调制指令PWM
LD X0
PWM K10 K50 Y0
4,闪烁电路
LD X0
ANI T1
OUT T0 K2
LD T0
OUT T1 K3
OUT Y0
另外 也可以用M8013等特殊继电器也可以产生低频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