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当定时器的输入为ON时,定时器开始计时.
请问:这个输入在定时器工作过程中,必须一直为ON吗?即这个输入ON是短暂的信号还是持久的

楼主:
大家快来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借地方问个问题!!我不是学这个的,因工作需要,想了解一下什么叫PLC,还有可编程具体是什么意思??帮帮忙,说通俗一点,专业术语看不懂!!!!1

网友A:
还有人机界面是起什么作用,和PLC一样??还是必须和PLC配合使用???帮帮忙啊

网友B:
输入     必须一直为ON    持久的信号 否则定时器停止计数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必须一直ON

网友E:
保持就行了!

网友F:
加互锁电路,用脉冲信号也行。一定保持NO

网友G:
应该是不一定
S7-300里面保持型延时接通定时器就可以不必一直为ON

网友H:
呜~~~~看不懂时序图!要下岗了!有哪位哥哥给我指点一下,呜。。。

网友I:
加自锁电路,一直ON!

网友J:
要想计时的话就要给他保持ON

网友K:
只有定时器一直为ON时,定时器才能正常的的工作,一但定时器断电,则定时器复位,当前值恢复为设定值.

网友L:
必须一直为ON,若你的输入是短信号,可以加自锁呀

网友M:
人机界面和PLC连线是方便于操作者对机器的运作,当人机界面里面数据变化时PLC运行计算也跟着相应的变化,就不需要到PLC程序里修改PLC里面的参数。

网友N:
必须为ON

网友O:
输入一直为ON,否则定时器停止计数

网友P:
必须保持

网友Q:
定时器分通用和断电保持,通用的必须一直on,断电保持的只有ON是才记时,如果OFF时记时还没完,下次ON时会继续。

网友Q:
[求助]
请问在哪可以找到KV-700的中文资料?

网友Q:
请问在哪可以找到KV-700的中文资料?

网友R:
看是什么计时器
计时器有很多种!!
普通的必须为ON保持

网友S:
定时器有通用型和累积型两种,如果是后一种的话在off后等再次on了后还是可以继续前面on的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