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欧陆TCS PC LIN卡,带两个同轴电缆口,一个串口,全长,组态软件为LINTOOLS,上位机内存在15兆以下,系统才可以启动,请问该网卡有无代换产品。多谢。

网友A:
此卡没有替代产品,以后的产品升级为ALIN网,使用ALIN卡

网友B(2008-04-29):
PCLIN卡EUROTHERM早就停产了。同楼上所说的一样,此卡没有替代产品,只能将原LIN系统网络整体改造为ALIN网络。
若有哪位朋友遇到这个问题的,可以与我联系。我可以帮助你,并出详细的系统网络改造方案。我的EMAIL:zy6601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