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问题

楼主(2005-03-30):
请教:PID问题
    如何用触摸屏改变PID指令的给定值,PID指令要求给定值在0.0-1之间.触摸屏设定值存于VW100中,不知如何转换.谢谢.

网友A:
VW100你在触摸屏里设定为小数,三位小数位,一位整数位,这样最小单位就是0.001了. 当你在PLC读到VW100=1时即代表设定值为0.001

楼主:
请教:SHYER,用PID控制温度,100度以内,用户设到VW100的值为0-100之间,请教如何转换.谢谢

网友A:
对于温度值,分辨率最多就一位小数,所以你这个应该设为一位小数,三位整数。  当用户设定的温度值为65.1度时,VW100里的实际值为651,接下来怎么处理你看看书吧,在S7-200的系统手册上关于PID指令都讲得很明白的。

楼主:
请教SHYER以下转换是否正确,谢谢.
     LD  SM0.0
     ITD  VW100,VD100
    DTR  VD100,VD102
    MOVR   VD102,VD104
    /R      100.0 ,VD104
    MOVR  VD104,VD200

    VW100  为触摸屏设定值
    VD200   为PID SP
    100为温度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