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5-03-30):
请各位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绿色的是不是光电隔离元件,什么原理?哪能买到

网友A:
这个是线路板,,,,,,,,呵呵,

网友B:
图片太模糊了.
好像是直流继电器

网友C:
像是信号隔离珊

网友D:
把不要的剪掉,哪个是绿色?

网友A:
不要乱剪,会爆炸的,,,,,,,,,,,,,

楼主:
就是最左侧的那个

网友E:
那个是信号调理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剪,会爆炸的,,,,,,,,,,,,,
本人表达不详,我是指图片上不要的剪掉不是实物

网友F:
小继电器

网友G:
是指电阻上面的那排吗?有点象稳压管或者双向二极管。

网友H:
可能是个继电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买到!你看一下铭牌上面的公司名!查查看!

网友I:
右边两个方形的东西,是微型直流电磁继电器,左边的是信号分配器,上边是稳压管,下面的是限流电阻.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K:
同意13楼的说法

网友L:
一个小型继电器
两个固态继电器
一块信号调理板

网友M:
同意13楼的说法
这些东东你不会看吗?去买点书看看。

网友N:
同意12楼的看法

网友O:
我比较同意16楼的看法。

网友P:
哪个是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