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有一台喷码机,已用了3年多均正常,前几天有时出现一些怪故障,跟喷码机厂家联系,指示让我们接地。
   电工师傅就地取材,用一根电缆将喷码机的外壳与一三相异步电机的座相连,随即怪现象发生了:原本5#号字突然变大,变成了约3#号字大。
   剪掉接地线,字恢复正常。
   电机是变频器驱动的。难道是变频器的谐波干扰?

网友A:
项上,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单个设备接地试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
你看看喷码机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有没有升高

网友E:
变频器本身产生的谐波有时会对设备产生很大的影响,建议在变频器前端加个滤波装置

网友F:
接地不能接在电机座上,单独打一根接地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