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目前需要设计一个拖动装置,能够以10mm/min-50mm/min的速度对一个试验件进行拉伸,加载速度通过预先设定;拉伸过程中,可以保持加载状态悬停;绝对定位精度0.1mm;加载力0—1500KG。

     如果采用伺服电机+电动缸+旋转编码器来达到这个功能,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能否直接利用计算机实现对伺服控制器的控制?仅仅需要做启动/停止/和速度设定即可。

     计算机上所用的组态软件是北京力控的组态王,目前还有一些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入/输入模块可以使用,如果能用这些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出模块实现对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就太好了。

     我做这项目完全是义务的,因为我以前主要做一些智能模块和组态软件方面的工作,这次想尝试往伺服控制方向发展,遇到了很多的疑问,盼望您的回复!

   再次感谢

楼主:
盼望大家的回复,您的建议对我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网友A:
我觉得实现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你的方案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第一,用气动缸做什么?
第二,为什么还需要单独的编码器?你要做闭环控制?
第三,如果用计算机控制,完全可以自己写程序。组态王好像是上位机和plc的,也可以和计算机上本身的控制软件通讯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用过)。
如果完全用计算机控制,研华,凌华,NI都是有运动控制卡的,所以说控制伺服应该没有问题。也有数字量,模拟量控制的板卡。
另外伺服可以有模拟量控制的伺服系统。

希望这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实现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你的方案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第一,用气动缸做什么?
第二,为什么还需要单独的编码器?你要做闭环控制?
第三,如果用计算机控制,完全可以自己写程序。组态王好像是上位机和plc的,也可以和计算机上本身的控制软件通讯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用过)。
如果完全用计算机控制,研华,凌华,NI都是有运动控制卡的,所以说控制伺服应该没有问题。也有数字量,模拟量控制的板卡。
另外伺服可以有模拟量控制的伺服系统。

希望这些对你有用。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用电动缸是因为不想用减速器来拖动,其实就是根丝杠
运动控制卡我也曾经考虑过,主要是不想再做程序部分的开发(组态软件做界面很方便也很快)
我会去询问一些伺服系统的商家,看看有没有能直接用一个数字量或是模拟量来控制的伺服控制器

谢谢:)

楼主:
另外,要编码器是因为要做位移的采集
这样以便于绘制力-位移曲线

我还是有点懒,不想做VB/VC的编程

网友B:
我所知道的,几乎所以的通用伺服系统都能直接用一个数字量或是模拟量来控制,而且,伺服控制器还可以将电机端的编码器信号任意分频输出。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知道的,几乎所以的通用伺服系统都能直接用一个数字量或是模拟量来控制,而且,伺服控制器还可以将电机端的编码器信号任意分频输出。
希望对你有帮助。

您所提供的信息对我来说实在太有用了

我就是要确认使用模拟和数字量I/O对伺服控制器的控制能否实现。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