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钢铁工业中用于测量温度数据采集器中,如何将采集进来的电流值(4-20mA)转变成可以在屏幕上显示的温度值?听说这个过程叫标定,不清楚该如何编,有没会的发个简单点的程序。

网友A:
Private Sub a2ks_Click()
A2qd = Val(Text4.Text)'输入起点实际值
A2qddy = Val(Label4(1).Caption)'起点物理值
End Sub

Private Sub a2js_Click()
X1 = Val(Text5.Text) - A2qd'终点实际值
X2 = Val(Label4(1).Caption) - A2qddy'输入终点值时的物理值
k(1) = Format(X1 / X2, "0.0000")
b(1) = Format(A2qd - A2qddy * k(1), "0.0000")
SaveSetting "sjcj", "zhuji", "2#b", Str(b(1))'我的程序是写注册表保存标定值
SaveSetting "sjcj", "zhuji", "2#k", Str(k(1))
End Sub

然后取当前物理值乘以K再加B得出实际温度
如果你的模块不支持电流输入,可能你需要在你的模块上并连一个电阻得到电压值
具体可以和我联系QQ101934221

楼主:
先谢了,我研究研究

网友B(2006-03-09):
www.samsuncn.com
在现代工业自动化生产中,涉及到各种各样的检验生产监视和零件识别应用,如汽车零件批量加工,端子尺寸检测,SMT装配,IC的字符识别等等,通常这种带有高度重复性和智能性的工作只能用人肉眼来完成,但有些时候,如微小的尺寸要精确快速测量,形状匹配,颜色识别,等,人们根本无法用肉眼连续稳定地进行,其他物理传感器也难于有用武之地。这时,人们考虑到了CCD照相机抓取图像,送入计算机或专用的图像处理模块,通过数字化处理,达到判别的目的。这样,就可以把计算机的快速性,可重复性,与人眼视觉的高度只能化和抽象能力相结合。而且,机器视觉系统运用在工业现场的环境下,精度和速度的可靠性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