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0):
现场测量137度,控制室仪表盘后测为141度,接到显示仪上显示137度,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接触与传输

网友B:
显示仪有补偿

网友C:
如果一样,你难道就觉得对吗?

网友D:
显示仪有补偿,2楼说的对

网友E:
长线电阻+接触电阻。

PT100每差1欧就2度多。一般PT100应该加补偿的,或者不用100而用1000。

网友E:
补充:PT100可以用3线制或4线制,不要用2线制,以准确测量

网友F:
pt100温度显示仪表在校表的时候考虑了线路电阻。

网友G(2005-09-17):
狂顶5楼和6楼!

网友H:
盘后用的万用表精度不够吧 ,不知你的141度是查表得的吗?只差4度,还是允许的

网友H:
补充一下:三线制和3型温变的运放器配套使用,目的就是消除引线电阻造成的误差,会使引线电阻造成的误差很小,小于0.1百分数,但用万用表测量时,引线电阻的误差无法消除,因而会不一样.

网友I:
是不是应该加隔离器啊.

网友J:
我现在的工作和你差不多
我用的大多是Pt100的电阻,有的效果很差,我认为是质量问题,这段时间正着手解决,以后告诉你结果。

网友K:
你的pt100是传送0~20ma的标准信号吗?

网友L(2005-11-13):
三线制的吧
有补偿电阻

网友M:
显示仪是否有迁移,现场测量137度,控制室仪表盘后测为141度用啥测

网友N:
差四度,正好是长线的电阻,线阻为0.8欧姆,两根线为1.6欧姆,折成温度4度,而三线制数显表已经考虑了线阻的补偿。

楼主(2006-06-27):
是电阻质量问题

网友O:
我要测54KW的空气烘干炉内空气温度,选用 PT100,如何确定温度传感器的直径,保护管大小,安装位置,接触方式,信号输出方式。请各位前辈指导!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