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1):
已经证实过不是麦的问题。
还有网上有些资料表明modem上有MIC口和SPK口的就是全双功的modem
但还有资料表明对方听不到声音,而我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又说明modem不是全双功的。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modem的设置问题,可以用AT命令把modem设置一下应该就能用了!!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工控大侠。。。没人知道吗?
到现在我还是搞不定耶~~
唉~~惨。。。

楼主:
我自己顶回来先~~~怎么都没人知道的啊!!555555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我急着想知道啊!

网友A:
这几天我也刚好碰到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些资料,好像是要打开modem的免提功能。
检查你的MODEM是否支持免提功能:键入at#VLS=6<Enter>.
若返回OK,则支持;若返回ERROR则不支持.

希望楼上的解决问题后能发邮件告诉我解决办法!

楼主:
一定一定!!先用你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那个at#vls这个命令到是没有。不过,当at+fclass=8(就是语音模式的时候0:数据模式1:传真模式8:语音模式)的时候有一个at+vls这个命令能用的。。。不过,我设成at+vls=6<ENTER>对方还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唉~~~我把所有at+vls=?列出来的值试遍了也没有啊!!!惨啊!!

楼主:
我再顶~~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有没有再modem厂家干过的,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
以前我用过SuperVioce软件(WIN98中),在那个软件中我用过耳麦试过能用,不知那个软件中是如何设计的。

我的邮箱:herotjw@126.com

网友B:
兄弟啊,我总算是找到同路人了了!我的也不能够啊,能够听对方的声音,对方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作的程序是用TAPI组件写的,不想,并且他要求支持语音,可是用SUPERVOICE软件,根本就不需要检测支持不支持语音啊,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呢?我的邮箱ZHONGYU1979@163.COM,先谢谢了啊!

网友A:
要激活打开MODEM上的MIC口需要MODEM带的电路支持,而且还要有软件实现,我现在不再MODEM的MIC口上做文章了,因为即使解决了效果也不会太好,我现在用MODEM+外挂电话+耳麦来解决了,结果是非常的好。不知各位的需求是否和我一样,我准备做一批专门用来这个需求的电话耳麦,样板已经出来了。

网友C(2005-05-12):
各位同胞
本人急需SUPERVOICE软件
能否发我啊
本人万分感谢
QQ:108990612
E-MAIL:wszhang_fenna@yahoo.com.cn

网友D:
我也急需解决这个问题,电脑方说话对方听不到.
我用bitware中的bitphone试过,完全没有问题.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我前几天也刚碰到过这个情况
只要你安装一下SUPERVOICE或者BITWARE通信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modem的mic和spk是立体声的还是单声道的?

网友F:
我在做一个电话自动拨打系统
开始用vc++做,最后实在写不出来了,
请问如何通过modem播放已经录制的语音?
有人说只调用个playsound函数就可以实现,但是我照这样写,录音是我电脑放出的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G:
可否共向你的代碼/或部分代碼,謝謝~!

hanshilong@eyou.com

网友G:
这个论坛回答问题得人真少啊!

网友H(2005-06-13):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各位同胞
本人急需SUPERVOICE软件
能否发我啊
本人万分感谢
QQ:108990612
E-MAIL:wszhang_fenna@yahoo.com.cn

我用bitware 的 bitphone 也不可以. 難道是我的Model的問題嘛. 是不是還需要哪裡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