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1):
就是在380v的三相开关处是否存在拉弧
一般怎么防护,没玩过强电。。怕怕

网友A:
没入油里

楼主:
多谢。。。开关在墙上,没入油里好像很难搞

网友B:
你是说石板闸开关?那好办,手尽可能离拉弧点远。速度尽可能的快,就OK,其余的电器都没有弧光露出,

网友C:
负载大吗?换接触器啊!

网友D:
三相闸刀吗,还是空气开关?有灭弧装置的!一般是先断开接触器连接的负荷,然后再拉闸,不要带负荷拉闸,危险而且电弧会损害动静点表面,使之表面氧化,增加接触电阻,损害开关!

楼主(2005-05-16):
应该是三相闸刀开关,是直接断市电的开关,负载是-48v,600A。

网友E:
加装有灭弧能力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