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问题

楼主(2005-03-31):
对ABB系统进行程序修改、输入输出点更换、修改ai点报警值、控制画面操作等,能否产生日志文件来记录,如果可以,怎么实现?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是否是指freelance2000?在操作站组态中建立log就行了

楼主:
我用的是ac400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B:
漆工?你的意思是在操作站建立LOG还是在工程师站建立LOG,在我认为,操作站中没有可修改的地方,只有在工程师站才可以修改参数。不知我的说法是否正确,请点评3KY!!~

网友C(2005-10-11):
顶,不过红漆工好象是口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