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5-03-31):
一台富士的FRENIC5000系列的变频器.11KW的,平时使用加速时间不超过5秒的.最高频率设为70Hz.运行指令由端子台控制.这次出了故障,表现为:运行时频率加不上去,就只有12Hz左右,调速电位器是好的,因为在没有运行时,电位器是可以调面板的频率显示,于是我在未有接通运行指令时,用表量它的频率给定电压,然后再接通运行指令,可是那个电压一点都没有变化,于是认为外部电路没有问题.判为变频器的问题.

但是当我换一个一样的变频器时(因为是在另一台同样的机器拆下换的,所以连参数也一样的),故障依旧!

只能是电机的问题了!最后查出是电机的轴承坏了!

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轴承坏了最多是负载过重,但是变频器不会跳过载,就是加不上频率!
是不是变频器有什么设定,是可以检测负载后再回频率?

由于没有那变频的说明书,所以不得而知,在这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觉得是变频器的性能、功能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流限制功能起做用了,电机堵转,在频率加到12hz时电流到了限制值。

网友C:
同意三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