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31):
西门子变频器通电就显示过流,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送西门子的维修工厂(官方的或私家的)。过流故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过流了,管子击穿了、元件短路了。还有一种是假过流,主电路是好的,电流检测元件坏了,误判断系统过流。还是申请售后服务去吧。

网友B:
你问这问题就证明你应该把变频送厂家维修.
一般是检测电路出问题.模块击穿的话直流母线保险早就断了

网友C:
如果检测设备还可以的话,也可以自己维修

网友D:
你首先量一下主回路看有没有损坏,要是没有就是检测电路坏了,要是主回路坏了驱动肯定也就坏了,最好还是送出去维修,你要是自己解决不了我帮你,我是专业做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