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三相供电的厂房里用220V的设备,需要特别的变换设备吗?

楼主(2005-03-31):
朋友租了个厂房,明天准备搬6台机器进去用,都是220v1500W的,现在供电线路是三相380v电压,我需要接一个三相电表,拉出一排插座就可以。电工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忘记三相电变220v是怎么接的,是:

1、电表的选用有什么注意的? 我准备找一个功率能满足9000W的电表
2、是跨接三相电中的两相就得到220V,还是跨接到零线取得220V
3、如果6台设备全用同1相,会不会对三相中的另外的两条线路造成影响?若有影响,应该如何接才对?
4、需要选用多粗的线材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1,选择最好要有带电流互感器的
2,如果是三相220V的,就要需另配一个380/220的三相变压器,如果是单相220的,就无需变压器。
3,为了使三相电网平衡,建议用上三相电。
4,如果设备是电机,建议使用3X2.5平方毫米的电缆线,这是对单台设备的用电电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选择最好要有带电流互感器的
2,如果是三相220V的,就要需另配一个380/220的三相变压器,如果是单相220的,就无需变压器。
3,为了使三相电网平衡,建议用上三相电。
4,如果设备是电机,建议使用3X2.5平方毫米的电缆线,这是对单台设备的用电电缆。
也不必那么麻烦,220v 1.5kw的电机,进线是3相电,那就每2台接一相就可以解决问题,用2.5平方的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选择最好要有带电流互感器的
2,如果是三相220V的,就要需另配一个380/220的三相变压器,如果是单相220的,就无需变压器。
3,为了使三相电网平衡,建议用上三相电。
4,如果设备是电机,建议使用3X2.5平方毫米的电缆线,这是对单台设备的用电电缆。

请问你是研发什么类型的

网友D:
楼主,你的胆量令人佩服!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劝劝你:按你自己所说,你是一点电工基础都没有。既然如此,何不花几百元钱,找个专业电工来做?在安全用电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否则一旦出了问题,你的本意是帮助朋友,结果却适得其反,到时就悔之晚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胆量令人佩服!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劝劝你:按你自己所说,你是一点电工基础都没有。既然如此,何不花几百元钱,找个专业电工来做?在安全用电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否则一旦出了问题,你的本意是帮助朋友,结果却适得其反,到时就悔之晚矣。

严重赞同!
电这个东西没的反悔的,还是请个电工来帮忙吧。

网友F:
为了你和家人及大家的幸福,还是请电工来干吧!电工是特殊工种,需要操作证的.

网友G:
对的,请个专业电工吧

网友H:
同意请个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