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1):
用的是AD001模块,用变送器将气压的模拟信号采送至模块,生成数字信号,但要设定上下限值,不知如何设置,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DM(m) :输入通道1,低限位限幅
DM(m+1):  输入通道1,高限位限幅
m=1000+100*单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