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1):
有一9KM的电阻炉将其电热丝由三角形接法改星形接法的话它的功率会变小吗?为什么?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当然会变小了,因为加在电阻炉两端的电压低了,而你的电阻炉的阻值没变。

网友B:
会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楼主:
请高手把计算方法告诉我一下,我记得是有一个公式的.但我记不起来了,谢谢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呀

网友B:
p=u2/r,阻值不变,电压变为原来的三分之根号三

网友A:
最简单的计算方法是,如果是三相380V50HZ的电源下,三角形接法时,电热丝两端的电压是380V,而星形接法时,电热丝两端的电压是220V。

网友D:
楼上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E(2005-12-09):
我也有个疑问?
我们单位正在使用北京科伟永鑫设备仪器厂的KSY-12D-16型电炉控制器,SRJX-8-13型箱式电阻炉
可是老烧坏加热管,我的前任又没留下使用说明书。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了!我的联系方式是zajsgy@hotmail.com

网友F:
那要看是什么原因影起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G(2010-05-01):
加热电阻星形接法比三角形接法,三相更平衡一点。三角形接法,万一有一相短路,会造成三相不平衡,很快会烧毁其他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