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变频和交流变频的区别,请赐教!

楼主(2005-04-01):
我们公司镀锌线上的张力辊的直流变频电机要改为交流变频电机,要什么好处,哪位大虾能赐教小弟下???
士大夫

网友A:
先请教楼主什么是直流变频这一伟大的概念?
安装我以前掌握的知识,交流系统成本高、但维护费用低。特性差不多(如果设置的好的话)

网友B:
我晕啊
我还没听说直流变频这个东东!

网友C:
现在广告中常提到:直流变频空调!!!!没有弄明白它是个什么概念,既然是直流,那怎么变频呢???有哪位可以跟大家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D:
晕啊!!我也是没有听过这个概念,不知道是科技更新太快导致我的落后还是这不存在~

网友E:
直流变频,果然“专业”

网友F:
呵呵,主要是广告害的,,,
同意大家的,抵制日本东东!!!!!!

网友A:
回4楼的朋友,变频器有交-直-交和交-交两种,目前的技术水平,交-直-交好好一些。所谓的直流变频就是说的交-直-交。

网友G:
应该是交直交变频吧
没听说过直流变频的   不可能的事

网友H:
呵呵,就知道交-交也叫直接变频器~
直流。。。。。。。。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