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1):
我现有一工程,要求变频切工频,空切时一切正常,带负载就跳闸,负载是220KW的,有那位朋友有好办法的,谢谢了!

网友A:
做切换变工频切换延时降压起动就行.

楼主:
变频输入与输出的相位不一样,有很大的电流冲击
不知怎么样才能安全切换到工频?
那位大侠有好的点子?
谢谢了!

网友B: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相位检测器,该装置可以在检测带工变频的相位一致时给出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C:
是用于水泵吗?
我也遇到过。
不知道你切换是怎样实现的,220KW等大水泵的水锤现象非常大,所以切换时请关闭阀门。
生产GPRS变频器和变频给水设备,以及变频控制、计算机监控、集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实施。代理AB、施耐德、普传等品牌变频器及PLC、UPS、现场仪表,执行机构。

网友D(2015-05-2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的负载是离心泵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负载是185KW的柱塞泵。如果是离心泵用上软切换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不知道啊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