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1):
我的一台三相电动机,是三角型接法的,我想把它该为星型接法,请问可以吗,会烧坏电机吗,对它的功率有什么影响呢,转速呢,这些不是主要的住要的是会不会烧坏电机呢?~

网友A:
我也知道,我也想知道。
你跟我一样是菜鸟吗?
加我好了QQ12417152
我们一起分享答案

网友B:
改为星形接法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会烧坏电机的.

网友D:
看多大电机了,并切额定电压是多少了,3瓦前,以下的星街,3和以上的角接,看负荷情况,如果大电机负荷小的话可以星接,不超额定负荷,星接负荷是60*60=1/3吧,小电机用220伏变频器的用星接的出力小,一般角接.              <一般额定电流不超就不会烧电极,-----我想>

网友E:
会产生功率不足,转数下降。与380v的电机接在220v上一样.

网友F:
转速应该不会下降,但功率下降,只有原来的1/3

网友F:
如果原来电机是双速的电机,那改变成三角接法,那转速是原来的2倍,功率基本不变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G:
接法不一样,电压级别也不一样,要小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