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1):
小弟初学, E文手册暂时还没看懂. 请教各位侠姐侠哥.
用project manager 选择工程文件时提示 " invalid PLC table", 菜单的大多功能都显示灰色. 我用的是GP-PRO/Pb3 英文版, 英文的win2k 操作系统. PLC是安川(Yaskawa)的CP317 CPU, 如果没搞错的话,GP2600系列的触摸屏.
直接双击文件夹中的*.PRW文件可打开该文件, 但里面的画面base files(如B1, B2...  等)都打不开.不解ing.&郁闷ing
求教,多谢!

网友A:
你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换个高点版本看看,版本低的开版本高的会有问题的

网友B(2005-05-05):
檔案不大的話!傳上來

楼主:
多谢各位了。小弟的PLC与触摸屏是用以太网通讯的,在proface的官网下载了Yaskawa的以太网驱动,安装完就打开了。
据说新版本的已经内置该驱动了,所以新版本的肯定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