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1):
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我用的是三菱的FX1N的PLC、带一个兼容的2AD的特殊模块用于对能量控制器的直流桥采样!我只解决了能量控制器的采样这一部分。由于是新手,对触摸屏不了解,因而不知道PLC怎样和触摸屏进行通讯,由于说明书还没到,这一部分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大家知道的给我一点提示,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用的是三菱A、Q系列PLC和触摸屏程序的编写,但FX系列和触摸屏编程没用过,你试考虑用三菱A、Q系列,或许我能帮上忙。

网友B:
触摸屏有内置标签,可以设定地址.
然后设定触摸屏和PLC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