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无极调速

楼主(2005-04-01):
现有一课题,要求做一电路,

可以控制平常的风扇电机无极调速,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指点

网友A:
你不回想用变频器来控制吧?

网友B:
直流电机调速比较简单,如果是交流的可考虑整流+逆变电路

网友C:
风扇电机是交流机?直流机?若是交流机,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

楼主:
是 单相交流电机,
想用pwm来控制可,眼下都是三相pwm控制,这令我为难,
因为我不是学电机,但又要用到!

网友D:
三相的还可以用滑差电机和一小快调速板,劝你最好用变频器,单相的用个滑动变阻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单相交流电机用PWM来控制可能会有难度,因为启动电容的容抗在不同的频率下发生变化的。

网友C: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频率是固定的,仅变化脉冲的占空比。方案是没有问题的。我不太明白楼主所述。单相的PWM应该比三相的更容易呀?这么反倒为难了呢?

对于单相风扇交流电机的调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调压调速。可以实现无级调速。这是为此刚刚咨询了电机的专家才说的。要是这样,方法就很多了。比如交流可控硅的调压、晶体管的交流调压、自耦变的调压等等。路子很宽。

网友E:
你的意思可能搞错了,他说的是用PWM来实现变频调速的目的,楼主所说到的PWM是三相的,三相PWM电机驱动器除了变频器以外只有伺服电机了的驱动器了。

网友F:
哈哈....市面上不是有许多风扇都不是配了那种调压器的吗?那不就是无极变速了?

网友G:
利用可控硅进行无级调速

网友H(2006-02-28):
我想弄一个大概30×30cm的风扇,要求风速可以调的。大概得用多少钱。
我不是学电控的,向大家请教?

网友H:
大家好:
我想让别人做一个30×30cm的风扇,风速可以连续调的。最简单的那种,
请问大家这需要多少钱?
我不是学电控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