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我用313c的模拟量输出电压来做电机控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打开cpu,没有做任何别的动作和设置,模拟量输出口会出现一个1v左右的电压,当我将其设定为比如10000它就可以正常输出相应的电压,或者置0就输出0v电压,即使cpu只运行别的程序也有1v的电压,为什么?不会是烧了吧?
我的接线方式:将输出块的Mana端接地,从输出口引出模拟量,因为是集成的i/o,我在上面找不到像数字量模块那样的L+和M端,在31xc的手册上看见有接线图,但那是连一个电阻的接法,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不是接线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