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我是新手!
哪位可以给我说一下:什么是漏型什么是源型?
有什么区别!
使用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A:
输出方式,简单为npn,pnp
根据电流走向决定com(+)  或 com(-)

网友B:
領教了!
內地PNP NPN=源型 漏型  @|||

网友C:
对于PLC来说主要是公共端的电压是+极还是-极;

网友C:
內地PNP NPN=源型 漏型;
也只是PLC上这么叫的,按说晶体管是不能叫源型或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