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老师们好。小弟刚刚接触变频器 ,弄不懂怎样用参数设置6SE70的各种端子怎样通过参数进行设置。如有的端子即可以开关量输入又可以输出。应该通过几个参数来设置?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功能图上很清楚,对着箭头插就OK了

网友B:
2楼说得极是。功能图反映得很全面。输入/输出功能只能选其一。比如,选择了输出,就屏蔽了输入功能。现在好象是自动的了,以前不是。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我一定啃功能图 。
555555555555~~~可惜我弄不懂英文。呵呵。

网友C:
是的哎!他娘的!为什么说明书上都他娘的用洋文呢!

网友D:
为什么你的英语没学好

网友E(2006-03-29):
6SE70太老了呀,不要在搞了呀

网友F:
都在功能图上呢

网友G:
6se70已经够用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