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本人刚接触变频器,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变频器电气主回路怎么安排呢?  断路器+接触器? 变频器本身有过载保护,是否就不需要热继电器了呢?
     又: 变频器是否要配置输入电抗器,快速熔断器,滤波器

  先谢谢了.

网友A:
由于变频器有比较完善的过电流和过载保护功能,且空气断路器也具有过流保护功能,所以进线侧可不必接熔断器;
又因为变频器内部具有电子热保护功能,所以在只接一台电动机的情况下可不必接热继电器。

网友B:
变频器主回路又分为输入侧主回路和输出侧主回路.
输入侧主回路上接电源,一般是交流380v,电源下来后接空气断路器(QF),当然断路器的容量要考虑变频器的额定电流;QF下来接电磁接触器(KM),,然后接交流电抗器,防止很大的峰值电流流入输入电源回路而损坏整流部分元器件;然后接变频器.
输出侧主回路可以接输出侧噪声滤波器,降低无线电干扰和感应干扰;然后直接接电机.切忌输出侧使用电磁接触器!

网友C:
关于变频器主电路的安排问题,我看几乎所有的品牌的变频器使用手册,都作了介绍。在哪里有图文并茂的说明。应该是比较全面和清楚的。

网友D:
如果有工频和变频的切换,要注意输入侧和输出侧不能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