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我想知道.怎么样设计一个PLC系统,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所以好多的东西不懂,题目是这样的,有1,2,3三盏灯,在只有打开3灯的开关的情况下,3先亮,延时10秒后2灯亮,在延时10秒1灯亮,关的时候则相反,只有关闭1灯的开关,延时10秒2灯关,在延时10秒3灯灭?就是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来帮忙,我急啊.谢谢了

网友A:
用什么PLC?

网友B:
没好好听讲.方法很多,最简单方法用移位+时间脉冲.

网友C:
很简单啊,用延时开关控制阿!Ton  Toff

网友D:
PLC内部本身就带有计时器  开关ON时控制3个计时器T1、T2、T3, 设定时间为10S、20S、30S,分别用三个计时器A接点控制3个灯的输出,同时输出3个PLC内部线圈M1、M2、M3,把三个线圈的A接点锁在三个计时器的三个A接点上,开关OFF时也输出三个计时器为T4、T5、T6,设定时间为10S、20S、30S,用这三个计时器的B接点切掉3个灯的主回路(注明:开关是互锁开关)

网友E:
太简单了啊 兄弟.

网友F:
好好学习啊,不要总想走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