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那位大虾能介绍一下高压摇表的读法?现高压摇表上有红、绿灯两个量程,在实际测量中如何读数,应当取那一个量程的。不知道这两个量程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很长时间没有具体操作了,但隐约记得是测量之由小至大上升至较小档位量限时,指示灯自动跳变的。

楼主:
如何读数呢?

网友B:
我见过很多的还是机械摇表

你那款我见过,好象是跳过以后稳定的读数!

网友C:
指针慢慢上升,稳定后读数.哪个灯亮读那档,档位自动换.绿灯量程高于红灯量程.

楼主:
一个电机2种绝缘?到底取哪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