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大家好,有谁了解直线电机的,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A:
哈尔滨有生产的啊

楼主:
中国也有生产啊?有谁了解直线电机的,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B:
直线电机就是把定子展开,变成了一条直线的形式,转子在上面滚动。它的工作原理跟传统电机没什么区别,基本上什么电机都可以做成直线电机。

我想你这里说的直线电机应该说的是直线伺服电机。这种直线电机主要是应用于先进的高速铣削机床上(主轴>20000RPM,XYZ移动>60M/分)或者空间窄小又需要高速精确定位的生产线上。

下面贴两张SIEMENS 1FN直线电机的图片

楼主:
谢谢!那他的出发脉冲和伺服一样吗?

网友C:
SIEMENS的伺服控制都有使能脉冲、指令电压什么的,基本一样。

网友D(2005-10-12):
直线电机的结构和原理和旋转电机相似,就是把旋转电机沿轴线剖开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