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紧急!!!!!!!!!!1
现场通讯不上 求各位高手指点个解决方案!!!!

网友A(2005-05-18):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很想知道这需要在安川变频器这边进行那些设置?

网友B:
先看手册,将对应的控制字和状态字。
其次变频起上需要设置几个参数,手册上游。
你的编程环境是lm90?versaPro?cimplicityMachineEdition?
通讯字3?6?16?

请先确认,很简单的。

网友C:
谁在多讲讲,听不太懂

楼主(2005-06-17):
我的问题解决了 2楼说得很对 谢谢了 我的问题出在变频器说明书上没有说明的 注意事项
后来将参数重新初始化 再设数据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