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02):
10kv专线的最大容量为多少啊?

现有LJ-240架空线路 2.6KM 专线 一条。
目前的最大用电负荷 是4200 kw 功率因数为88% / 负荷控制仪记录的。
单位要求再增加2400kw的负荷, 功率因数控制在88%。

(晕,和别单位共杆 没办法加大线经)。
现在的问题是这条专线是否可以承受。

如果增加一套110KV的变电站
2台 10000KVA 主变,分2期建设。
最低要多少投资费用。
110KV电源离单位配电开关站就1.5KM。
现在要求报告计划向上级申请项目资金。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可以找你单位属的电力公司解决

网友B:
10KV单回线路一般专用负荷供电局就要求在5000KVA内,大于5000KVA就要求建开闭所;你的240裸铝绞线安全载流量为720A[(240*2)*1.5],而你的原最大负荷4200KVA和新增加2400KVA的总共最大6600KVA在功率因数为0.88的时10KV侧的额定电流为750A,你的负荷如果不是长时间最大超4%应该不是问题,还有原有架空线路杆上是单回的话就可以改成双回呀(节约资金);建2*10000KVA的110KVA变电站总投资应该在300~400万的样子。
有需求可以跟我联系:zhoucjj@126.com